液晶屏左右两边的图像正常,正中间宽10厘米,是黑白的图 ...
液晶屏左右两边的图像正常,正中间宽10厘米,是黑白的图像。

楼主(2012-06-09):
三星
寸液晶显示器:屏幕左右两边的图像正常,正中间宽
厘米,是黑白的图像。故障可能在哪里。望师傅们指点,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用通用驱动板试试不就知道了。。除了驱动板就是屏了,,还有什么想的
同意楼主:
5.0
lucifinil1986
同意楼主:

网友:
潇洒、兽
同意楼主:
√

网友:
用通用板代换。要还是有故障就是屏有问题了

网友:
外挂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屏坏 或者驱动板程序有问题.图片不弄一张上来..屏型号也不报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都是屏坏了,你用这个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有三种可能:驱动板、屏电路和屏。我看极有可能是屏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