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一体机 奔驰E500 维修

楼主(2012-06-09):
神州一体机 奔驰E500   鼓包了十几个  更换后   不通电变为 正常自检声音能听见  就是显示白屏

已经用替换法  排除了屏幕和屏线问题
淘宝上一找 有人在卖这个维修

居然此人说   板子容易坏 而且说  包修好

问下大家    谁知道这驱动板子怎么修吗    哪个元器件容易坏.  紧急求助···

网友A:
换一块板吧?还修它做什么啊

网友:
没地方优惠的卖 贵了 客户也不换 都是老客户了 也是想帮忙尽量搞好呀

网友:
那你就出钱修哇

网友(点评):
价格还没修的那个价钱高 加上来回运费

网友:
上屏电压有了么

网友(点评):
屏供电 不出来 屏几组数据线都有1点多 的电压 就是屏供电没出来

网友:
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修这个板子还要一百二了啊,就是买块新的也没有这么贵吧

网友(点评):
这是一体机 有专门的接口 其他不通用 所有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屏供电不出    这测得  0.26    可以算是没有啦

屏供电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一块板吧?还修它做什么啊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D:
一体机没pci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体机没pci槽吗

没有的   一般来说没有   E500 是没有的

网友:
谢谢大家捧场!~     驱动板子上的跳帽拆机的时候掉了吧   5V 供电没有过去  难怪屏供电不出   数据线倒有1.多V的电压      跑线的时候  返过板子 看错了方向  大意疏忽了  不然就很快找出问题了   呵呵·· 搞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有问题

是的   跳帽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   跳帽掉了

晕,一百多到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