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 LOGO死机 有时候PE死机 【已解决】

楼主(2012-06-09):
同行10块钱给送来的。
故障现象为:有时候LOGO死机  偶尔能进PE  但死机

首查各供电正常。 复位正常。
1、遇到LOGO死机的  先杀BIOS 。  官网上下了个BIOS 刷上去   快速D3  挡C5  。换个刷 快速D3 挡16
2、刷了N个BIOS   最后选了个0504的刷上好了。
但是这中间  因为刷了几次BIOS故障依旧,换枪加焊单桥去了。

无图  无真相。 让我明白的是 华硕的板 挡C5 、16  可能刷BIOS会好。 LOGO死机 刷BIOS可能会好。

给有需要的TX   高手飘过。

网友:
mey
供电正常就会考虑刷BIOS~

网友:
另外一张V星代工的L-690A主板  。 插不插内存 都挡D3  。 不插内存D3报警  ,插内存D3不报警。也是10块钱同行那收来的。

前几天这里打过雷。    所以接到板测了下供电 复位都正常。 手摸网卡芯片烫。 拆了网卡 亮机。装系统跑3D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学习了,问一下楼主,为什么第一次。第二次刷的BIOS不对呢,第三次才刷对。难道第一二次的BIOS版本不合适这主板吗。

网友:
应该是了。 官网上有很多BIOS。 下了几个都用不了。   后来用0504就OK了

网友:
雷击的就不用多想了 ....可定是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