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代换 求助

楼主(2012-06-09):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这个元件怎么代换啊 求帮助

网友:
这个是一个整合型MOS管,也就是复合型双MOS管,我看了下,两个都是N沟道的,代换比较简单,找2个N沟道的MOS管,耐压值要承受的住19V的MOS,推荐使用相同功能的MOS,第一个MOS,即上管栅极接14脚,漏极接U21焊盘的1脚,源极接U21焊盘的7,8,9,10,11脚(且飞线连至芯片13脚),第二个MOS管即下管,栅极接10脚,漏极接U21焊盘的7,8,9,10,11脚,源极接地即可。

厉害!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