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2-06-09):
斯巴达克板N68的板子,CPU是AMD4200+ 故障不跑码,万用表先打了下各电压正常,复位也有,就是不跑,后换了个5000+跑了,试下多次正常后客户交钱换了个U送走。留下那个坏的U,我上在另一个好板子上试下也不跑,用手压有时跑,就用风枪去掉头吹了下,再度能进糸统了,不过没用多久不成了。问下这种U是不是有办法救下。

网友:
有个5000+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
能暂时用一下,时间久了,又坏了

网友:
上BGA烤一下

网友:
是 CPU 的 性 能 不 好 了

网友:
AMD  的都那样

网友:
报废咯,连测试U都不行了

网友:
没用了,AMD很容易挂

网友:
论坛上有很多关于此类型的维修贴子,楼主可以自己搜索下作为参考!!

网友:
U嘛,没几个能修好的。

网友:
多谢各位给的议见,看来U是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