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55只有1键不能用

楼主(2012-06-09):
现修到一台机子,LENOVO G455只有1键不能用,KBC换了,键盘换了,BIOS换了,在等

网友(点评):
按住有问题的那个键 测下键盘线任意两脚之间的阻值 哪组偏低就是哪组 很有可能是该组到ec线路出问题了 断线或漏电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板号LA-5971P,有人修过这种问题吗

网友:
键盘接口可以看看

网友:
打键盘口对地阻值

网友:
有没有试过换个驱动

网友A:
键盘驱动 有些机子要调的  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键

网友:
这个还修不好吗

网友:
是一个数字键,1啊

网友:
我有两个一样的机子,键盘,BIOS,对地阻值都是好的,只有数字1键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键盘驱动 有些机子要调的  能不能告诉我是什么键

1数字键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