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31B-A7挡Logo

楼主(2012-06-09):
开始时是桥供电的pwm坏了,不能上点,修好后开机上点,以为好了,但是在Logo处停了,bios也刷过,还是不行啊,给位帮帮忙啊    诊断卡跑3c就停了。内存电压都正常,cpu,桥,显卡供电都有

网友:
刷个 BIOS  试试

网友:
这板 我刷BIOS就好了。

网友:
从代码上看是没有过内存!你说的那个桥是SB还是NB!内存没有过 供电正常 测测时钟出来没有(199教 DDR2)在测一下 1脚 有个基准电压出来没有 这些脚NB发出来的   没有的话 就要怀疑NB了。

网友:
修好了,居然是声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