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p cq40 主屏黑屏,外接正常的原因

楼主(2012-06-09):
本人接了个Hp cq40 ,系统接外接vga正常工作,主屏黑屏,查高压条无en信号,供电18v正常,灯用外接测灯器测过会亮,不知是不是屏坏造成无高压条en输出的么?请教各位大侠,谢谢
黑屏

网友:
这个屏线多,不

网友:
CQ屏线坏的多.

网友:
没有对哦 高压板没有开启信号 怎么会外接灯管会亮呢 你确定是没有开启信号吗!

网友:
我看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灯管是好的 哪问题就是开启信号了 你跑线路看这些好是那个发出来的 一般是高压板是芯片发出来的 這样的话你可以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先换屏线试试

网友:
问下屏线故障会引起,高压板无开启信号么?

网友:
没有开启不是可以飞线么

网友:
屏线坏了吧。

网友:
你的表达能力大强了,我不在明白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开启信号直接给他飞一个上去不就行了

网友:
今天查了下屏线是好的,开机屏线无供电 高压板也没开启信号,不知是哪坏?

网友:
这种 就暗屏 差点理解成了 不显示的意思了

网友:
屏线断了,这机子屏线坏得很多
同意楼主:
5.0
阳光梦
同意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