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盈通ci945gc 不跑码

楼主(2012-06-09):
加电后测试 cpu供电 内存供电 时有时无, 不知道从和下手检测, 情帮个忙
cpu
cpu供电
求助

网友:
先查查CPU供电和内存供电的PWM芯片吧

网友:
先量一下电压有没有短路的,电压短路的时候电压跳动会引起这种问题发生
同意楼主:
5.0
张化
同意楼主:

网友:
小弟是新手 还没找到哪个是它的供电芯片呢~~

网友:
没高手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