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显示器案例

楼主(2012-06-09):
       客户送来一台优派液晶19寸显示器,插上电源,指示灯闪烁黑屏,打开显示器发现里面有5个电容鼓包,更换后,插上电源测试,指示灯亮了,不闪烁了,显示器黑屏,经检查发现高压板供电保险烧断,进一步检查发现40T03GP短路,换上新的开机测试,发现屏幕一闪,又黑屏了,检查发现40T03GP又短路了,经检查40T03GP控制极有一个10欧姆的贴片电阻开路了,找了个10欧姆的换上,40T03GP换上新的,开机显示器一切正常。

mey
这个应该是开关管子把?

网友:
希望楼被上图来对照下就更好了!!
还是不错的~~

网友:
大家讨论讨论为什么烧10欧姆电阻呢,这个问题我一直弄不明白。显示器修好后就研究不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是奇美的板子,4个灯管在一侧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呀

网友:
后级过流或电压不稳定

网友:
应该先检查一下G极的对地值

网友:
这个楼主够细心

网友:
学习了 对电路熟悉了就是好办事 现在对电路还是一知半解  学习了

网友:
多谢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