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的难题

楼主(2012-06-09):
hp  g4用电池可以开机,一直烤机都没问题,但单独用适配器就掉电,一上电就掉,可调电流表也是会掉电,请问各位大侠有什么指教指教啊1

网友:
看下充电芯片正常不 这个机器有这现象

网友:
保护隔离 出问题了

网友:
保护隔离有问题了,查一下保护隔离的保险

网友A:
电源供电部分有问题,查一下那个两个隔离管,电流到多少啊

网友:
保护隔离的问题,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供电部分有问题,查一下那个两个隔离管,电流到多少啊

进系统就掉电,现在没思路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山寨笔记本,仿SONY的,使用电池正常。使用电源适配器开机掉电,重启重掉。最后查出原因了,是CPU空焊的问题。具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就不知道了。

网友:
充电芯片 保护隔离

网友:
换过电源了没

网友:
会不会是CPU供电有杂波呀, 用电池时 由于是直流电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