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000怪问题!

楼主(2012-06-09):
     昨天接一客户拿来一台HP DV5000的大本,好像不是国产机,问题就是键盘CTRL不能用,由于客户是搞软件的,经常要用快捷键,所以,此键不能用是不行的,当时客户较多,我说简单测了一下,说键盘坏了
      订键盘吧,第二天键盘到货,装上还是不能用,晕,查吧,把阻值全打一下,正常,靠,装上还是不能用,就把键盘从开关板上下下来,此键盘是装在开关板上的,结果表明,能用了,一切正常,反复几次,只要装在开关板上就不能用,下掉就OK!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原因,最后,在键盘下面放了一张纸搞定,为什么会这样,我也没有搞明白!

网友(点评):
有可能是静电造成的

网友:
这个问题 搞不懂

网友:
那个那个那个

网友:
搞定就行啊  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