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20I 新本主板维修经验分析共享 百年不遇的故障

楼主(2012-06-09):
这机器第一次来说是进水,经同事拆开清理后,也不知道清的哪里,一切正常,客户拿走了。过了两个周,又拿过来说是不充电,同事搞不定,拿过来,没拆机故障现象是这样的:带着电池插电自动开机,进系统后电量40%,显示充电中,但进度条不变;不插电池也不自动加电,貌似一切正常。
      维修流程:拆机后裸板插电,电流0.075 ,3秒后变成0.050;插上电池通电,电流也是0.075 ,过3秒变成0.050 ,开机后能亮机,拔下电源电池也能放电,再插上电源,可调电源电流表立马亮红灯,大电流保护了,肯定有短路了。
        不插电池,裸板再试,插电0.075,测待机3,5V正常,3 秒后变成0.050,测待机无3,5V,待机有点偏高,手摸主板各芯片发现充电芯片BQ24742微烫,不管先换上再说,没找到完全一样的,从HP 4410S主板上拆了个BQ24740换上了,插电待机0.020,有3,5V,3秒后变成0.000,无待机3,5V,但还是能开机。看这两个芯片图纸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如下图所示:
         到这儿故障比较难修了,又测U61,也就是东芝芯片TB62514,37脚VIN20V,42脚VCC3SW 3.3V,16脚-SHDN_IN 3.3V,46脚-SHDN_OUT 3.3V,24脚VDD15V 刚插的时候有15V,3秒后变成0V,3脚-EXTPWR 0V ,57脚BAT_VOLT  7.2V ,看不出问题出在哪个角,57脚好像有点偏高,但刚插电就是7.2V,待机变成0的时候也是7.2V,就把它排除了,请高手帮分析一下,问题是出在哪个角上了?

网友:
你看看芯片脚有没有氧化..

网友:
有的芯片氧化是看不出来的 有可能在内部

网友:
找个同型号的换上

网友:
这样的是比较难搞。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放电MOS管击穿了哟?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啊

网友:
ibm的最恐怖

网友:
主板断线,电阻腐蚀。

网友A:
电阻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坏的可能性很大

能是哪部分电路的电阻啊?

网友:
你确定那两个芯片可以互换吗?有些脚位定义不一样,最好看下相关的PDF文件比较!

网友:
我的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
24脚那一路没有问题吗,既然它有变化是不是应该查它

网友:
应该是充电电路吧,因为你开机下插电源会大短路。换换mos管看看。要不就那里进水修那里呗

网友:
这两颗应该不能互换吧,感觉不一样。

网友:
有图纸没怎么没上传下啊

网友:

图纸下载

网友:
所表达的意思含糊。。。。。

网友:
IBM的保护电路确实强大

网友:
还找是一下进水的地方,看有没有断线或是那里有原件不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