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1的问题

楼主(2012-06-09):
东芝L311,装电池充电灯亮,电池端电压有8.8V,没电流,是否可以确定电池坏?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充电电路有问题呀      电池单侧是有8.8的吧  电池坏的可能性小呀

网友:
单独测电池端没电压,这个8.8V是插入电池后充电电路产生,而且电池插入后电流表没一点变化

网友:
在系统中看看能不能有冲电动作呀

网友:
进系统没充电动作,插不插电池,电流表显示值不变,今天刚又换了一块电池,一样的问题,新到的电池不插机单独测电源端也是一点电压也没,这电池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