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写BIOS后不触发

楼主(2012-06-09):
接到一张昂达主板维修,故障开机正常能正常使用,就是关不了机,确定不是I/O问题,不确定是不是桥问题,先刷了BIOS,怪了,刷完不触发了,又刷了一个,一样不触发,再把以前的刷回去还是不触发,求解啊。。。

网友:
是不是心片坏了?

网友A:
是不是晶振坏了

网友B:
在刷一次  把 CMOS电池在放下电  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晶振坏了

写BIOS和晶振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刷一次  把 CMOS电池在放下电  看看

换了BIOS芯片刷了两次了,还是一样的,电池也放过电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加焊桥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BIOS和晶振没关系吧?

晶振不起振是不触发的

不好意思,可能你没看清楚我的问题,先是能点亮,关不了机,写了BIOS后不亮的,

网友:
是加焊南桥吗,楼主运气好,碰到个不触发的竟然是南桥虚焊。具体是那个板号,机型呢

网友(点评):
这是南北桥一起的,板子是昂达N68S,我也觉得奇怪,先能点亮,关不了机,写了BIOS后就不触发了,结果加焊桥好了

网友:
好的,学习了。单桥的主板

网友:
下次知道了

网友:
换个BIOS芯片试试看。我有一次也是怎么刷都不行。后来换了个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刷bios把南桥搞虚焊了?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