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31 电源芯片不明型号

楼主(2012-06-09):
一台HP431 进水后 电源MOS管烧毁  和8脚的电源芯片也坏了 这个芯片上面只标着ALC 3个字母 不知道要用什么代换  有修过这个机器高手的给个经验  谢谢了

网友(点评):
看下版号找图纸吧

网友:
这个ALC 控制CPU供电的芯片    每项供电各有一个这个芯片和2个MOS

网友:
去找个图纸 就知道了呀

网友:
把版号发出来,找图纸吧,没有版号不好搞

网友:
如果没图纸   你找我吧

网友(2012-12-15):
1.BST
2.PWM
3.EN
4.VCC
5.DRVL
6.GND
7.SW
8.DRV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