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2-06-09):
显示器 通电之后蓝灯总是一闪一闪的 屏灯有显示无信号 但是灯为什么会闪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检查下把

网友:
看看是不是按键板的问题 案件有时候也会的

网友:
按键测量电压有跳变

网友:
驱动板问题,重点查开关到主芯片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