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Acer4736的怪问题

楼主(2012-06-09):
今儿一客户拿来一台Acer4736ZG的机器,用电池开机电源灯闪下就灭,怎么都开不了,拿掉电池加电,可以进系统,装上电池也可以开机,但一离开电源就不行,电池经过测试是好的!各位大师指点啊!急!
掉电

网友:
保护隔离查查看

网友A:
应该是吧,把隔离电路认真的搞下吧!

网友(2016-06-11):
我现在有一台不管是用电池或用电源都是只闪一下灯没任何发应,楼主修好没?

网友:
它有时候又可以正常开机使用,能正常充放电,不正常时连待机都不正常。待机电流是0.004,开机只看灯闪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