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主板那些芯片,待机有电压?

楼主(2012-06-09):
台式主板那些芯片,待机有电压?

网友:
你提出了一个很有潜力的问题。方向是对的,自己积累吧

网友:
你可以实验下啊·找不同芯片组的,插上电源慢慢测

网友:
待机主要是5SB信号,凡是接了5SB的基本待机都有电压,主要是南桥、I/O这些有关开机芯片~大多是有待机电压的~

网友:
你自己在百度上搜吧,会有很多的

网友:
南桥,IO ,内存旁边双路供电芯片,3.3SB电压转换芯片,北桥都有待机电压

网友:
南桥  IO  网卡

网友:
芯片很多啊!I/O 南桥 门电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