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块C61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2-06-09):
有块C61主板,品牌机的。接通电源,主板自动加电,CPU不工作,可以硬关机,关机后诊断卡12V灯常亮。
拔掉12Vcpu供电,12V接口测得有5V电压。拔掉ATX电源接口,电源第9针与CPU供电12V接口阻值为零。

CPU供电上下管及电容测试过都好的。拆除电源管理芯片,CPU还是有5V供电
接上ATX电源,不插CPU供电,上管D极4.85V,G极0.15V,S极0.15V

接上cpu供电,上管D极7.85V,G极0.45V,S极0.45V,诊断卡里数字显示变得残缺。

请各位帮我分析下,故障应该出在哪里

补充内容 (2012-6-10 17:00):
短路 查到了,是紫5给鼠标供电的线绝缘漆掉了,跟上管电容锡盘短路了。

网友:
这个有请高手入场

网友:
问下电源是好的吗?

网友(2012-11-03):
楼主查得还挺仔细的呀

网友(2012-12-26):
控制电压不正常把  是不是被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