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显卡板掉点 是不是空点 有图

楼主(2012-06-09):
红色标记的地方就是掉点处 显卡是G86-730-A2  重植后开机6屏有不规则的竖条 明天定块显卡过来试试

我上次一块板重植南桥比你这掉的还多,不过都给补上了
把点附近的漆刮掉一点点不就知道是不是空点了么
我上次修一个y510的显卡板,掉的点比你的还多,不过大部分都是空点,最后补了5个点才好的,是不是空点你用放大镜放大后看看,空点一般就是一个很圆的洞,如果有信号线很明显会看到一个引线
4角很多信号线的,连到显存的,换芯片应该也不会好
弄这东西不要用硬力气,这不是力气活,要温柔一点,掉这么多点,显卡报废了。
如果全是空点那你真的交狗屎运了
这点掉的,和哥有得一拼。

网友A:
用点位图看看不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点位图看看不就知道

有显卡板的点位图就不麻烦大家啦

网友:
果断看点位

网友:
几乎有胶的地方都掉点了啊!不过这些点大多数是没用的

网友:
温度太低了,硬橇下来的。像点这种胶的,一般取下来就废了。

网友:
很多点都是空的,没点们图的话就先做一下试试不就行了,

网友:
好萌!看不懂。

网友:
空点不空点  你装上去不就行了 空点你也得bga 不空点你也得bga

网友:
看看板上对应的位置有没有线就知道了

网友:
好坏你都要装上去!

网友:
你先把焊盘清理干净,擦干净,然后用酒精把掉点的地方蘸湿,掉点的地方是暗坑,你在用放大镜仔细看暗坑的边缘有没有铜箔断掉的痕迹,以此判断是不是空点,找点位图不容易的,这也是基本知识。

网友:
点四周光溜溜,没有走线,那就是空点

网友:
我想对你说 放弃把

网友:
这显卡板和容易就掉点的 ,没有点位图就仔细看看掉点的小圈有没有铜线相连

网友:
用小刀轻轻刮开漆看下不就知道了!!不要太用力,温柔点

网友:
掉点了 就麻烦呀。用刀片刮 开看看有线的没。 掉在边上就还好 在中间就不好弄了。

网友:
上面都有看不清那个是信号。

网友:
下个点位图看吧,少走弯路。

网友:
还有不焊点必须要有显微镜和点位图,在就是绿油

网友:
看看有没有线连着 下面有没有铜点,
今天dell 板子掉了10几个点,还是好用 7300 显卡

网友:
这个显卡必须重做,不重做,管不了几天,这个芯片改良版也太贵了。好像要280左右

网友:
因为没有点位图也只能植上次看看了,我有一次换神州ATI显卡也掉了五六个,植好也没见有问题

网友:
这么多啊,不可能这么多是空的吧,要查一下图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