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 HP510为何故障都一样了

楼主(2012-06-09):
手上一台HP511开始客户拿来,可以开机,大小写灯都可以切换,加焊显卡没用,后来换了一块显卡,亮机了,可是板子放了一下子,再试,开不起机了,电流只能上到0.16,另外一台HP510就是HP511的集显吧,故障也成一样了,电流也只能上到0.17,真的不知道哪里问题,希望有遇到过的同仁给点思路,开始511应该不会放着放坏的,我怀疑应该是这板的通病

网友:
刷个BIOS 看下,有通病好呀
天天想着这些芯片厂什么时候在出个门。

网友:
是不是网卡坏了

网友:
今天接了个HP510和你说的电流一样还在研究,CPU电压没出来就是0.16
你量下大的电感电压,是不是就CPU得没有,可以讨论下.这问题有说明坛里头

网友:
机器没进过水吧

网友:
呵呵,楼主查出来了没

网友:
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0.16 肯定是CPU没过啊  看看U有供电没?

网友:
CPU供电芯片是 TPS51620,换这个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同意5楼的看法,先别急着换!测测有没有电压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2012-07-18):
楼主有没有修出来呀,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