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见过能源之星显示不对的吗?

楼主(2012-06-09):
最近遇到2块板子不认硬盘,都是能源之星显示缺线条或颜色乱,不知道大家遇到过没有?高手能不能点拨下,和南桥还是北桥有关?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等待 高手!

网友:
电源管理虚了~!

网友A:
不会南北桥都挂吧!色不对北桥管的呢  不认盘 南桥有问题啊!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南北桥都挂吧!色不对北桥管的呢  不认盘 南桥有问题啊!

  南北桥都换过,独立显卡和北桥没关系吧

网友C:
查时钟,还有硬盘接口

网友:
等待高手

网友D: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换个北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南北桥都换过,独立显卡和北桥没关系吧

独显好像也是归北桥管哦   南北桥都换过了还这样 太蹊跷了吧!我不知道怎么搞了 能开机吗  能用就别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独显好像也是归北桥管哦   南北桥都换过了还这样 太蹊跷了吧!我不知道怎么搞了 能开机吗  能用就别折腾了 ...

能点亮,不能进系统,我再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有可能电压不够呢。。就算是你量出来是5V。。也可以拉根5V的过来。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点亮,不能进系统,我再焊下北桥看看。

是不是进系统就死机啊  我有遇到进系统或pe死机的  南桥一换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系统就死机啊  我有遇到进系统或pe死机的  南桥一换就好

对的,死机,南桥换过几块了,正在换北桥,但愿是北桥。

网友:
台式机还有换南北桥啊,这个问题好像不是硬件问题,是CPU超频了

网友:
北桥换了还是一样,我估计可能是PCI总线是不是有断线的,再慢慢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北桥的问题吧,换个北桥

北桥换了一模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时钟,还有硬盘接口

进CMOS设置时钟走动,时钟是好的吧,硬盘接口正反向压降和好板差不多。

网友:
请教哈有相同的好板,对照检查大家都是怎么查的?我对信号时序不清楚,谁有电脑基础方面的检查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好像也是归北桥管哦   南北桥都换过了还这样 太蹊跷了吧!我不知道怎么搞了 能开机吗  能用就别折腾了 ...

请问这种画面是不是也是叫花屏?检查发现BIOS数据总线断了2根,线连起来开机还是这个画面,没有变化,能启动系统了,进WINDOS花屏,显存换过是好的,又没有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进系统就死机啊  我有遇到进系统或pe死机的  南桥一换就好

进系统已修好,是数据线断了,现在是进BIOS字符显示有,选中的地方出现大块红斑,进系统花屏。

网友:
开机能源之星还是完全一样颜色不对

网友:
进BIOS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叫花屏

网友E:
不认硬盘,要测试下硬盘接口的几个信号脚

网友:
没碰到过哎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认硬盘,要测试下硬盘接口的几个信号脚

不认硬盘已经弄好了,现在是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