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9500GT短路,拆掉60N3L阻值还是很小,不知道正常不,不敢上机

楼主(2012-06-09):
别人的一张显卡GF9500GT TC512M DDR3,应该是山上的东西吧,拿过来满新的,量了下发现60N3L短路了,拆掉,量2个点阻值10欧,不知道正常不?我测了别的显卡阻值没这么小,我的表短路就有2欧,还有GPU背后到2个大电容阻值也只有5欧,请问这些正常,还是GPU短路了呢,现在不敢上机

网友(点评):
上吧,没事。哥支持你。

网友:
GPU电感阻值是几欧,而显存是十几欧~

网友:
报告结果,谢谢你的支持,已经修好,换了个D414一个74F08

网友:
那个是电容不是电感哦,C703 C738

网友:
这个应该是山寨的显卡了,你看下GPU上的型号就知道他是什么显卡了,一般显卡的阻值确实是很低的我曾经测过一个新的显卡阻值也很低好像也是10欧左右吧。上机就是不好使也不会有什么事吧?有电源保护的。

报告结果,谢谢你的支持,已经修好,换了个D414一个74F08

网友:
怕就怕烧坏主板就不值得了,GPU型号是NV  U811B712是什么显卡啊

网友:
那个场管正常的显卡都是十几欧,我以前也以为是他短路了,试过后发现,不对.
很可能不是他的问题,你试试吧.

报告结果,谢谢你的支持,已经修好,换了个D414一个74F08

网友:
场管那里至少还有10欧的阻值,可是GPU背面那2个大电容只有5欧,减掉我表短路的2-3欧估计阻值才2-3欧

网友:
我也 搞过 GPU 核心 供电对地1~2欧的呢  这是正常的

报告结果,谢谢你的支持,已经修好,换了个D414一个74F08

网友:
GPU是几欧,显存是十几到几十欧

报告结果,谢谢你的支持,已经修好,换了个D414一个74F08

网友:
居然有这么多论坛高手的支持,那就上吧,还有个问题,看第一张图,高清接口那里有个三极管破了,不知道影响显示不

网友:
显卡有保护的不用怕~!

报告结果,谢谢你的支持,已经修好,换了个D414一个74F08

网友:
没事 大胆 上机试吧

报告结果,谢谢你的支持,已经修好,换了个D414一个74F08

网友:
上机试试吧,没事的

报告结果,谢谢你的支持,已经修好,换了个D414一个74F08
能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支持,刚找不到60N3L在主板上拆了个D414的管换上去,上机诊断卡全部跑过,高兴坏我了,赶紧接显示器试机,郁闷,不显示,什么问题啊,GPU核心供电电感发热,7805直接外接12V电压,怎么输出电压也是11点多V量好象没坏,在板上测输出却只有1.5V是什么问题,估计应该有短路吧,奇怪的是诊断卡怎么可以过呢,我这个板是集成显卡的,难道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
晕刚检查发现5V输出对地短路,查线路发现74ACT08这个IC短路了,确定在上机前是没问题的,郁闷,这个IC干吗用的,刚找过没一样的,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网友:
不是大短的话,可以加焊试下!

网友:
谢谢上面大家的大力支持,本显卡已经修好,但还没经过烤机实验,换了个MOS管60N3L因为没有这个型号换了个主板上的D414,换了个7805,不知道是他坏还是IC坏引起的,7805被我准备拆下来试好坏的时候报废了,所以不知道是不是他坏引起IC坏还是IC坏引起他坏,还换了个74F08的IC,就是这个IC,也找不到同型号的,用一个AGP上的IC代换,上机OK.还有就是上面写的是512M开机显示却是256M

网友:
换一个管子和一个芯片就修好拉?

网友:
是的,那你还想怎样啊,呵呵

网友:
哥哥告诉你,显卡的阻值都很小 ,ATI的显卡阻值000一样的正常

网友:
显卡核心和显存的供电电压都是很低的,功率又不小,所以阻值很小的。

网友:
一看就是山寨货,你取下来的第一个是12V供电场效应管,主板上拆一个上管就是了,坏的标准是测量中间和右脚的阻值,一般坏了就只有几欧姆,在测量左右脚也一样的几欧姆的阻值
就是坏了,还要测量中间对地的阻值呀~!7408是控制行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