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41V-US没复位求教

楼主(2012-06-09):
翔升G41V-US的板子,供电时钟都出来了,但是复位没出来。没有图纸,怎么测南桥收没收到PG等信号
打了下阻值,内存一根地址线无穷大,目测没断线,IDE口1脚与其他数据线差70欧,是不是桥坏了导致无复位,求解

网友:
换个IO试试先,不行再考虑下桥的问题

网友:
那就考虑一下桥呀,

网友:
做个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