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一会断电

楼主(2012-06-09):
开机一会  时间不一定关机。。CPU旁边的电感烫的。是4相供电全部发烫。就关机,,,关机可以再开机的

网友:
肯定是换电感啊

先换电感再试.

网友:
电感坏的几率低吧

网友:
电感外表变色了吗? 看一下哪里发热厉害检查哪里。

网友:
仔细加焊一下吧,虚焊的碰到过。

网友:
cpu发热
吗??电感引起掉电的原因不是很大啊。

网友:
先加焊再不行,就换掉,再试试

网友:
还是那句话供电、时钟、复位查起!你如果确定是CPU供电,那就主查其!

网友:
现在可以进行系统的。。电感一发热就跳了。。。

网友:
注意电容,电容易引起发烫

网友:
换电感 电感杂间短路

网友:
4个这样的电感都发热的。图片是这个形状

网友:
用表打一下周围的零部件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没敢修不知道换电感起不起做用,感觉一般就是MOS管有问题,还有华硕主板和有些主板(无铅的)太难拆件了,温度高了主板就起泡了

网友:
CPU供电发热我觉得是很难修的故障,第一原件较大焊接困难,第二现象不明显只是热电压都差不了多少,第三没有好的经验。

网友:
先换MOS 管 看看

网友:
电感还换,看看风扇是不是老化了,还有开机加载东西太多了,发热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