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温度高!这么解决!

楼主(2012-06-09):
最近遇到好几本笔记本都是温度高 联想 宏基的都没搞定,今天又遇到一本联想E40 的笔记本 显卡温度90度,风扇 铜管,CPU 都换过了, 显卡也做过了 温度就是高。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
你导热垫 没有弄好吧。 看看是不是 隔热垫有空隙。
显卡温度高,你换cpu干嘛啊???
我敢断定 楼主是用拼音打字的、 而且你是准备打 “怎么解决” 结果打成“这么解决”了。 看中华文化 多么的 深奥、。 一个字 意思完全不一样啊 。
一副为人师表的姿态 呵呵

网友:
i几的处理器

网友:
大哥,标题别打错别字啊. 我还以为你要教我们这么解决呢.

网友:
我们一般加散热座,

网友:
这个问题好解决,放入冰箱里,可以改良一下,若要放在下层,那就什么都解决了。

网友:
i3 的CPU CPU 温度很正常的

网友:
我也碰到过 E40的温度高 换CPU一样 换个I5的好了

I5的温度有I3的低??????

网友:
amd机器热点,其他机器还可以

网友:
我没I5的CPU  能确定吗? 买个I5的太贵了 不行的话那 亏大发了!

网友:
你的散热管检查过没,或漏气!

网友:
我基本认为不可能,E40的我也遇到过,说什么都换过了,但是我自己顶了个散热器上上去就好 了!温度过高要么是没接触好,要么就是铜管不导热了,要么就是温度测试软件不准的原因!amd的,就另说了!温度高没办法!

网友:
有些笔记本清理过了还是温度高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的说是换显卡电容,有的说的换电源芯片 ,有合理的方法吗

网友:
加铜片,改风扇长转,清理散热器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不知道怎么解决啊

网友:
HP4321S I3CPU用一分钟100度,网上说过的方法都试了,没办法解决,退了

网友:
在显卡上 加个铜片吧

网友:
买个风扇底座啊

网友:
温度高一点没关系,只要不关机,不掉电,不自动重启!

网友:
笔记本温度高!“怎么”解决!

网友:
加个铜垫试了没,看标题还以为你叫我们怎么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