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解密

楼主(2012-06-09):
t60解密   换了密码芯片AT97SC3203   还是不行    直接刷BIOS行吗    还有什么要搞的

还望大家指教   指教

网友(点评):
可以直接刷 免安全芯片的bios 论坛里就有

网友:
有专解IBM密码的工具,不过要花钱买..T60料板都挺多的吧. 直接换芯片呗.

网友:
可能不是换AT97SC3203
要换的是8脚的存储器吧

网友:
无语啊
T60密码是8356908这个啊

网友:
在主板背面啊
都找不到密码怎么解密啊
还有就是确定是BIOS密码还是硬盘密码啊
不一样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