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电后不亮

楼主(2012-06-09):
一张品牌机主板能开机,能正常使用,断电后(断开220)不触发。等高手解答啊。。。。。。

网友:
换电源了没有~!,电源管理测下~!

网友:
是个什么板子啊。。。放下电

网友:
量下有没待机电压,再看下触发电路啊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主板或者电源保护了!有时候过一会在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补充一点,放电后就能触发

网友:
识别错误,电源保护了!清下CMOS应该就可以了!如果现象反复的话,建议查下触发电路,看是不是有微短的地方!

网友:
问题已解决,加焊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