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330,换南桥后按开机没反应

楼主(2012-06-09):
刚刚修台Y330的联想机子,拿来时开机不显示,拆开后在通电,电流有显示的迹象,就接屏幕,然后亮机了,但是不稳定而且南桥微烫,然后加焊了一把,无果,打算把南桥换了,《IBM的南桥》,换的时候掉了5个点,也不知道是不是空脚,有着板子的图纸求分享下,到现在板子就是有待机,无法开机,大虾们这是什么问题了?求解救!!!
  有那个南桥电容分布照片的给一张对比下啊,我电容在下桥的时候也碰到了下,错位了,今天真不知道怎么搞的,衰 啊{:soso__14347937040236606360_1:}

网友:
大哥你再幸运也不可能修好了 毕竟掉了5个点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点没补好 或 掉件 桥坏的 都有可能 这个跟我一样还是不细心惹的货

网友:
修机子理论重要,实际动手能力更重要。

网友:
我上次干显卡掉了3个点,运气好都是空点。有一次搞965的北桥掉了二三十个点,就四个有用,补好了

昨天掉了近20个点 全是空的 吓得一身冷汗出来

网友:
拆下南桥,重新补点,其他的下一步再说。。

网友:
换板吧 没别的选择了 5个点补也不好补

网友(点评):
五个点就补不好,你也太低估自己了吧 再说还可能全是空点

网友:
掉点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