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机器蓝屏

楼主(2012-06-09):
   今天接个索尼机器,  进系统  都到点击用户的时候  蓝屏乱码。

但是安全模式能进去。我就愁了。C盘文件150多G  有没有办法在不做系统的方式下解决?  求高手!!!!高手!!!! 内存   散热都试了                拷文件  做系统留到最后      想请教高手解决!

网友:
检测硬盘估计是系统问题~!

网友:
硬盘 软件  这两个居多
进PE  看看 操作没问题的话 应该就是软件问题
是否新安装了什么软件  可以进安全模式下 看看卸载掉 在进行尝试  祝你好运

网友:
你换个硬盘装个系统式式啊

网友:
我想把做系统放到最后 。。。 还要拷贝文件   我就愁     都他吗把文件装C盘干几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软件有冲突造成的

网友:
CPU温度过高或者温控坏都会造成死机蓝屏

网友:
CPU.硬盘或者内存条

网友:
CPU供电不足都会造成死机蓝屏

网友:
显卡北桥南桥BIOS

网友:
南桥外设都会造成死机蓝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