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鼠标的问题

楼主(2012-06-09):
我有个供电正常。组织也正常、没断线、就下没拆贴片滤波电容了、 现在的情况是 键盘鼠标插上不能用、单插键盘就可以 是鼠标那块出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没刷BIOS、没换IO    等待中

网友:
你换个鼠标试试不就知道是不是鼠标的问题了。要与鼠标无关的说那可能与I0有关了。

网友:
有可能相连的排阻有关系。换个 排阻试试。

网友:
换个U口的呢

网友:
换个鼠标。。。打下阻值

网友:
你南桥有问题把

网友:
没看明白    无法下结论

网友:
也有看太清楚  试下把插鼠标键盘的接口吹下来换新的 或者进BIOS调下看看

网友:
驱动正常吗?换鼠标试,查接口有没有坏吧,不行查接口电路

网友(2012-11-08):
鼠标键盘这么技术高深啊

网友:
排阻。。。。。。。。。。。。。。搞过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