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新手求救啊

楼主(2012-06-09):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现代的显示器,亮一下,黑了,我仔细看了一下,应该是暗屏,跟客户报完价格后,打开发现有两颗25V电容鼓包了,换完后随便补焊了一下,之后变成开机无显,连开关指示灯也不亮了,量电压驱动板电压在6到7V间跳变,郁闷了,接着想换一下电源芯片试一下,结果LD7575芯片在取的时候第7脚被我连根拔起了,换上去后还是老样子,电压还是在6到7V之间跳变,我现在最担心的是LD7575的第7脚重不重要啊,怎么飞线,不知道什么作用,恳请论坛里的大师帮忙了,谢谢啊

网友:
看来你把问题扩大化了 本来可能是电容问题 现在你把芯片都搞掉线了 你把型号报下 找下图纸看看掉的是那个飞线把

网友:
首先,谢谢兄弟啊,显示器型号N91W ,我查了一下LD7575,它的第7脚是空脚,但我 不是很确信,麻烦兄弟也帮我查查啊

网友:
新发现,板子上有“滴答滴答”声,断开高压板还是有,应该是电源板上发出的了,什么问题呢?继续等待高手指点

网友A:
HKC  修反馈电路

网友:
你该不是喝多了把电容装反了吧?

网友B:
修这个东东收多少钱?我建议先换块电源高压一体板,二十几块,修好本机.把东西留下慢慢玩吧.

网友C:
楼主真强大 。主电源有问题了。 反馈电路  光耦 断开高压 。先把电压修出来先  找个电路图慢慢修吧!祝楼主好运了。

网友D:
把电源部分所有大小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真强大 。主电源有问题了。 反馈电路  光耦 断开高压 。先把电压修出来先  找个电路图慢慢修吧!祝楼主 ...

回复中已经说了,高压断开后还是6到7V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电源部分所有大小电解电容都换掉试试

感觉每次没辙的时候换电容都一样,这次也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这个东东收多少钱?我建议先换块电源高压一体板,二十几块,修好本机.把东西留下慢慢玩吧.

我查查去先,一般不考虑

网友E:
引用 网友A:
HKC  修反馈电路

兄弟,我都说了是现代,不理解怎么说成HKC了,是不是你修HKC 修多了

网友F:
建议1确定已经与原高压彻底断开,2外接高压板看12伏是否正常3查7575外接阻容器件。我看是高压芯片短路面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建议1确定已经与原高压彻底断开,2外接高压板看12伏是否正常3查7575外接阻容器件。我看是高压芯片短路面大。 ...

1高压已经断开,上电测过已经是0V了,2高压部分电压没有12V,3.7575外接阻容器件基本查过,问题不大,反正郁闷了

网友:
我想  你的肯定还是电容的事   你重新换一个  有的电容质量不行  看似没坏  装上去不好用  相信大家都遇过吧

网友:
你看一下二次电源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这些都没问题就重点查一下你补焊的位置是否有焊点短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都说了是现代,不理解怎么说成HKC了,是不是你修HKC 修多了

哦、不好意思说错了 应该说是惠科   修好了没有?

网友:
修反馈电路吧。。。。

网友:
1脚电阻100k 查一下       6脚vcc查一下 l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