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烧上管的Hasee LZ1主板

楼主(2012-06-09):
Hasee主板,磐英代工的。型号是LZ1,主ICI SL6312,从IC 6612。检修时屡烧一相中的上管,测量小电感类的都没问题,拿掉6612后,不再短路。参考其它贴子,使用6601代换,不再短路,亮机!
就是感觉亮机时慢比正常的机型慢半拍模样。

网友:
使用正常吗?没问题吧

网友:
能亮就好,一般老烧场管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比较多,能亮机就好了,应该客户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