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w1907电源不亮偏红色维修

楼主(2012-06-09):
通用试过屏是好,那就是MCU出问题了我同时写[U107  U1060]芯片型号24C04 就OK了

网友:
学习了 电源不亮就直接写程序

网友:
电源不亮是说不通电么、。

网友:
问题不清。电源灯不亮屏幕发红有几种情况:1若可开关机有可能是指示灯坏同时灯管老化。2不可开关机屏幕发红则有可能是mcu程序损坏,这就需要重写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