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的AMP320能不能使用AMM320代换

楼主(2012-06-09):
     AMP320这个CPU是HP 4326S上面用的,接口是S1G4,内存为三代,我查了这个CPU的核心代号是chamPlain,核心架构是K10.5,而AMM320接口是S1G3,核心代号是caspain,核心架构也是K10.5.
    后者能不能代换前者?因为这台机器原来是CPU供电烧毁,上管击穿,把ISL6265A和滤波电容都烧了,我估计CPU也烧了,现在供电正常了,但电流到1.38A,没有反应,不走码。所以想了解一下二者能不能代换?

网友:
不能沉啊!我自己顶一下。

网友:
核心不一样应该不能代替,

网友:
我再顶起来,有经验的朋友发表一下高见!

网友:
经过测试已经确定,AMM320不能代换AMP320,代换后加电电流为1.7A不亮。所修的HP4326S,内存只插一根时,如果放在下面的插槽,开机不亮,必须放在上面插槽,才会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