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开机不显示求真相

楼主(2012-06-09):
今天客户送来机器 不显示

  但是能开机 可以听到开机音乐 就是无信号 显卡是8600

然后换了个显卡没问题了
但是我拿8600 去别的机器一试  咦 正常的 一开始的logo 就出  一切都好
我看客户的主板 爆了三 电容 cpu 旁边的   以为找到问题所在了
换完后再试  咦
不是主板的问题 还是老情况
这就纳闷了 你说主板的问题 我换个显卡没事了
显卡的问题 ? 我拿到别的主板也没事
哥哥们  什么情况这是  ?
客户的主板 在两个显卡开机的时候 有一点不同  8600 在2B上 稍微停了2秒  其他一样最后FF

网友:
会不会有系统部兼容的情况???直接换个显卡不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碰到的是跑码正常但不出图像,显卡本身坏的.

这个显卡拿到别的机子上可以就很奇怪了.没碰到,再试几次看看.金手指和槽清干净点

网友:
LZ搞清楚什么问题发布下

网友:
金手指 擦过了
显卡上我机器上了  8600
没问题啊  邪门 啊

网友(点评):
就这样的配置最好还是用XP。

网友:
真像是显卡坏了,不信你把显卡在用一段看看

网友:
兼容问题!很正常,偶以前经常碰到!

网友:
主板bios有问题?升级下看看

网友:
问题 解决了
说实话  好几年了 第一次碰到   真稀罕
显示器的问题 !
换了个CRT 没事了 ?!
原来的是 15液晶 东芝的   后面名片上还是日本的字  淘宝上买的
莫非显卡中没有这个显示器的驱动??
不解

网友A:
很正常的 ,显卡输出的信号 显示器不支持  15的显示器 。

  遇到过一批 FX5200的显卡   是东芝15的显示器  主机都正常显示器就是不显示 ,最后换CRT的显示器就可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 ,显卡输出的信号 显示器不支持  15的显示器 。

  遇到过一批 FX5200的显卡   是东芝15的显示 ...

跟楼主的显示器一模一样的, 呵呵。

网友:
分辨率设置问题

网友:
这问题  还没有遇见过

网友:
维修界,千奇百怪的问题都能遇到。

网友:
显卡与显示器不兼容,这个我碰到好几会了

网友:
搞维修的,准备全通VGA线,好一点的显示器啊,要不然客户拿来个好主机,显示器不知道高分辨率查都没得查啊。

网友:
看了半天  感觉就是显示器的问题

网友:
主板北桥或许有问题吧.我看他图片已经过2d了.如果不是显卡.那只能是桥上的原因!

网友:
这显卡会骂人,2b

网友:
呵呵,头一回看到,以后应该注意了

网友:
显示器好。哈哈。

网友:
还是CRT靠的住啊!我备有2台

网友:
见过类似的问题,显示器是很老的神船17"宽屏,分辨率是1440X720.原主机坏,换了部组装机(芯片组845G)开机无BIOS Logo和自检画面,可以进WindowsXP

网友:
我的是DVI正常,VGA有输出,显示器灯变绿就是没图像,该修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