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提醒大家宏基4736G电池放电往往会神来一笔

楼主(2012-06-09):
接到一个进水的宏基4736G,拆机4736跟前都是水,烧的供电保险的腿都没有了,三伏短路,烧板EC微热拆掉不短路了,6237也坏了换掉,待机高网卡微热,拆掉,待机正常,现在加电到0.8掉电,通板检查供电正常,来到论坛有人说这个机器大电容坏的多,想想应该没太大关系吧,进水的机器,猛然发现有个大哥说他的板子电池重新拆焊好了,不报多大希望,试试吧,奇迹来了,加电到0.8顿了一下上去了,看着跳变接屏亮了,真是神来一笔啊。

网友:
写错了是6237跟前都是进水痕迹

网友:
遇过很多  最好别叫客户看见。

网友A:
我遇到一台宏基上网本,原本是好的,人家要硬盘就拆开来卖了,后来又多余硬盘装上去发现进系统掉电,搞了N久刷BIOS就OK了

网友:
放放电就会好了?这么神奇!

网友:
烧了怎么会是呢的问题呢

网友B:
  根本原因没找到啊

网友:
放电,这是维修的习惯性动作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一台宏基上网本,原本是好的,人家要硬盘就拆开来卖了,后来又多余硬盘装上去发现进系统掉电,搞了N久 ...

宏基的上网本 加根内存条都会导致开不了机  刷BOIS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宏基的上网本 加根内存条都会导致开不了机  刷BOIS好了

还有这是,,,
学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原因没找到啊

据说这个是每次开机的时候自检会形成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存放在南桥里面,分给各个设备的中断地址,这个文件出错了,就不能开机之类的故障,给电池放电后,初始化就解决问题了,我看书上有这个说法

网友:
确实。。放电拉。。刷BIOS拉。什么的。。越简单的要先搞啊

网友:
我也修到过宏基的本子,本来机器大短路的,保护隔离管子烧了,isl6228烧了,换完之后,电压都出来了,开机电流卡在0.5左右,不动了,郁闷了好久,当时不知道怎么的就去把电池焊下来,接回上去真的亮了,测机一直都是正常的、为什么还真说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