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 维修实例

楼主(2012-06-09):
前天接了台X201I  开机缓慢 !刷了个BIOS解决。发回去。客户说风扇不转。找了两天BIOS。。分都下了100多分还没解决。最后没办法。只有把风扇改掉。因这个是U5400高档机器 !所以改了3.3V。。具体改的方法发一下。。

网友:
楼住你这样改不是长转吗,不知道是你电路画错了,还是故意误到我们.二极管肯定是正负画反了

网友:
坚固的基础。

网友:
图 这么乱啊

网友:
IBM我也该过风扇   而且不报警

网友:
我看到在图纸上,加了个公阴极的二极管,就是不太清楚用意,楼主解释下吗

网友:
好像也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就是找个3个脚的二极管。。把Q55的FAN ON线划断。前端H8的接后面1脚。后段三极管的接前面的脚。。然后二极管的另外一端接一个3B的电压。比如说屏电供电3P。。然后那个保险那里接无线网卡3B的电压。然后就可以不报错改3V长转了。。如果要改5V长转就不用接3V电压。。自然5V长转

网友:
可能二极管方向有问题。。大家理解万岁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楼主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楼主,你一定知道这么改为什么不报错,能说出来给我菜鸟听听吗??希望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能讲一下看电路的技巧吗?

网友:
这方面这论坛有前辈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