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障现象没有遇到过---有图

楼主(2012-06-09):
SONY PCG-7F1N
无论是在BIOS 还是PE 或者PX状态都是这样

屏幕的1/5不显示图像(黑屏),如同没有自动校正一样。
如果·就是这样其它功能一切正常
不知道故障在哪里,也不知道怎么判断这个故障。

补充内容 (2012-6-10 16:45):
故障修复 还是跳线问题 将它卸下后用分析纯浸泡 来回拨动后安装上去即可(相关位置还是原样)

补充内容 (2012-6-10 16:50):
一点小技巧 不足之处希望同行批评指正
和这个现象基本相同的在不同分辨率下屏幕有轻微大小变化一般显卡问题较多,相反以上这款故障现象没有变化,而且都处于高清晰状态就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补充内容 (2012-6-10 16:52):
和这个现象基本相同,而清晰度不同,有时几乎是花屏,一般码片故障较多。

补充内容 (2012-6-10 17:03):
在此谢谢“电脑没有脑 ”朋友的提醒

不用客气.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分辨率的事情吧。

恢复下bios!调整下分辨率。

网友:
我也有遇到是分辨率的情况。

网友:
遇到过,有刷码片好的,也有显卡问题

网友:
修过一台.SONY的机器很多都跳线.   这个问题就是跳线引起的.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我上次修过SONY的不定时白屏,前后搞了查不多一个月,最后还是搞跳线好的

网友:
索尼机确实好多机子有跳线哦,要跳对才会显示正常

网友:
主板显卡有问题噢

网友:
兄弟换个显卡试下。

网友A:
会是显卡驱动吗   LZ解决了发布下结果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吧,我以前遇到过DELL 630的出这个问题,换显卡好的,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SONY有些要把热键装好了,按顺序装...0.

网友:
回复朋友应该不是分辨率问题 因为在800*600 1024*768和1280*960状态下都是一样 明天只有代换一下显卡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瞎猫抓到死耗子
嘿嘿 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是显卡驱动吗   LZ解决了发布下结果

显卡驱动和主板驱动可能性都不大,因为联网更新过。

网友:
屏   显卡    一般是这两样

网友:
感觉不像是显卡、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比较大,屏也有可能,屏线没接好也会这样。

网友:
汗 !这是啥问题呢?笔记本的故障真多啊!

网友:
昨天修个SONY的,只有中间区域显示,最后更新驱动好的。

网友:
我遇见过这样的  我那个是屏的问题

网友:
yingg应该是马片问题   更换马片看看

网友:
进bios都这样,那肯定不是软件的事了

网友:
还没进系统关驱动毛事啊!应该屏故障机率大一点

网友:
看情况显卡问题要大点

网友:
看主板上的跳线

网友B:
进BIOS恢复出厂值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恢复出厂值试试看
恢复过了 还是一个样

网友:
刚刚更换显卡 故障不变 看来只有主板上的跳线 不过已经拨动过故障没有变化(又恢复原来的位置)。

网友:
码片,屏显,显卡,跳线,都有可能坏的,这种经常遇到

网友:
来学习下
解决了发下原因啊

网友:
支持楼主,学习了.之前也遇到一台,但是是显示器本身问题,没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