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4N78 SE反复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09):
今天一高中生拿主机来修,说了很久不开机了,现在开机反复开关机,重复时间不到2秒,排除了电源和其他故障后目标锁定CPU供电, 拆机上假负载,不反复掉电了,除了15秒自动断电,这是华硕主板特性,趁没有自动关机前测假负载上供电,先测VTT1.2V,实测有0.9正常,VDDA2.5V只有0.3V这个就不正常了,拆下VDDA2.5V的贴片电容,有0.4V但是还是不正常,VDDA2.5V供电是一个5脚管子控制的,我看板上线路图觉得就是一个二极管,三脚这边有3.3V,二脚那边只有0.4V,应该就是这个坏了,从别的板子上拆下一个焊上,只有1.2V,干脆不管了,反正到CPU中间还有一个0欧的电阻,直接用一个普通二极管来降压算,最后焊上一个普通二极管, VDDA变成了2.7V,高一点也不会烧CPU了,最后上CPU正常跑马,至此维修结束

补充内容 (2012-6-10 11:27):
唉,我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同芯片换上啊,只有这么解决了,生意也不可能放过,就好比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米,红薯也顶上了,其实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的,上面一行是S7-00,下面那行是PSA86A,百度也没有查到

补充内容 (2012-6-10 11:31):
图纸我也没有,我是上假负载跑的线路,我基础挺差,表达也不清楚,只知道它是转2.5V,主板要是空间够,我也想上个1117的,各位见笑了

补充内容 (2012-6-10 11:57):
下次再碰到,我会把芯片出的VDDA2.5到CPU中间那个0欧电阻改成750电阻,再串个221电阻接到地线,把0.2V降下来不知道可不可行

没有2.5,就改造出来!思路比较活跃!

网友:
hjq
有价值

网友:
最好把VDD修出来
5脚的二极管很少见,能确定吗?什么标识啊?

网友:
太经典了。学了一招

网友:
思路清晰,但电压高0.2V用久了U肯定会坏

网友:
应该不是二级管吧  像是个mos 吧 应该还有一个高电平电压控制才。看这个管 是保护电路设计来的吧。 用来保护cpu VDD电压异常是 就会关闭VDD电压 。直接上二极管 下次还出问题 可能就直接挂U了吧!

网友:
应该是个电压比较器

网友:
是的,这是个MOS管,要是下次电压在高点!CPU就挂了

网友(点评):
这个哪里是mos咯 ,记得好像是个与门吧 ,显卡上面也有个啊。

网友:
这种在笔记本脚位好像蛮多的,在台板很少有这种管子

网友:
哈哈哈 还要好好 学习哦

网友:
挂不了吧,二极管到CPU中间还有一个0欧电阻,本来想换个别的电阻降到正好2.5V的,就是不会计算,反正挂了CPU又可以卖个新的,还可以赚钱,下次注意就是了

网友:
路过,这故障修过,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觉得高0.2 V电压应该烧不了CPU的。

网友:
应该不会烧的吧

网友:
描述的有点乱,不是太清楚,为什么没有说出来,发贴的意义就不大了。

网友:
看那个样子不像二极管啊  楼主没找一下PDF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是勉强,要小心为好

网友:
强烈请求楼主把图纸上传一下啊

网友:
这根本就不是MOS管,是LDO芯片。

网友:
为什么换个了才1.2   是不是型号错了  多换几个试试啊

网友:
学习了,好方法

网友:
VDDA 是个什么样电压呀 呵呵

网友:
15秒掉电是什么情况,有知道的朋友讲讲

网友:
华硕很多新主板上都用上这个MOS管来进行CPU电压过高而起到保护作用,还是用回原管好一点,如果发生电压过高会烧掉CPU和CPU供电IC还有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