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无法关机

楼主(2012-06-09):
版号是K24 起初不开机 电源接口小板上有个二极管坏了 摘掉灯就亮了 插电自动开机 点关机变成重启  系统换过一样 你们知道怎么回事么?

网友:
那你再找个差不多的装回去试试

网友:
电池还有电没

网友:
继续顶 求高手解答

网友A:
那个电源接口小板上面3级管  是个复合2级管  反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源接口小板上面3级管  是个复合2级管  反向的

可能性比较大,可以用两个二极管代替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源接口小板上面3级管  是个复合2级管  反向的

谢谢  我没装那个也能成品使用  关不了机是屏线没接好

网友:
你人为故障,下次谨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