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通宽带路由器设置

楼主(2012-06-09):
今天接个电话上门调路由器。40快,心想几分钟就搞定的事 ,反正不远,结果把我脑细胞都弄死了很多。是铁通宽带,直接插线能拨上上网,路由器先恢复出厂,然后ppoe拨号,能连上但是丢包严重,mac克隆也弄了 网站开了半天才打开,换了个路由,还是一样,把dhcp关了当交换机,拨号能上,但是还是连不上网,大家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没,硬是没搞好的啊

网友:
你换的什么路由哦,是不是最便宜的那种?
我们一直用TP-LINK和D-LINK,没出现过你那种现像.
磊科的常出现丢包,便宜没好货呀.

网友:
铁通的 绑定 MAC地址的  克隆了么

网友:
用的tp tenda都用过了。我在网上搜了下,铁通很多人也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是没有一个准确的解决方法

网友:
会不会这个铁通网不支持 路由器。

网友:
我也遇到过!只是恢复出厂设置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我们这的移动宽带是用网线从ONU直接拉到用户家里连电脑拨号上网的。从目前来看,很多地方都出现了不能设路由器的问题。不过,从我接的业务来看,用不了路由器的,几乎都是网线拉得太长的。我有个客户的网线甚至拉了一百一十多米!信号太弱了。而且现在很多路由器的电路都是缩水的,你们看看LAN口就知道了,原本是八针的现在只有四针了。虽然传输数据只是其中的四针,但另外四针其实是用来干扰的。这样一来,线路又远,信号又受干扰的情况下,路由器当然就用不了了。

网友:
我昨天设的是电信的,MAC地址,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DNS服务器全部都是0,没有连接上去,上不了网,有没有高手赐教一下

网友:
我以前用过铁通的宽带,但是也不是像你说的 拉过来的电话线直接接在路由器上啊?是先经过猫,在接路由器。

网友:
是不是网线的问题,用无线试一下吧

网友:
是不是网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