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不行,会引起显示有波纹吗

楼主(2012-06-09):
我的显示器,显示有波纹,是电源引起吗?还是?驱动最新的

网友:
是这样的!!!一些垃圾电原!很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不是电源的问题,如果电源引起图像干扰,电脑也不能启动了,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或者主板干扰三基色,造成的,换成数字传输不会存在干扰,如:捷波悍马HA06,模拟信号存在干扰,数字传输不存在。换一个数字口显示器。

主板绝对没问题,新买的

网友:
当然会了,垃圾电源滤波不好,容易起波纹

网友:
这个简单,换主机或显示器就知道那部分有问题了,如果是主机的部分就换另一个电源再测试

网友:
楼主  VGA线换过没有 ,这几天遇到一台 显示器有波纹的  换到我自己的主机就没有了 ,最后是VGA线的问题。

网友:
是不是换下电源或把显示器安到别的主机上试一下就知道了,也可能是VGA线的问题。总之用代换法来确定故障部位。

网友:
VGA线不良、显示器本身不良、电源不良、主板不良都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太能了  当然也不是说绝对就是电源引起的,电源差是有这个情况发生的

网友:
如果是显示适配品供电,有可能是这个电源适配器的问题。也有可能是VGA视频线接口连到电脑上没插紧引起的,我就碰到过这情况,接地不良所致。

网友:
反正我是见过很多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电源不怎么好!一般是那些40多50块的电脑出这样的问题!换个好点的电脑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绝对有影响的,我遇到过,七八十元的电源肯定不如一百元左右的,便宜电源对LCD的影响会有,但对CRT是没有的!可能与电磁有关系!

网友:
这是有可能的,你可拆开查查

网友:
是啊 有的电源 电压没有那么高 ,肯定的啊

网友:
肯定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