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C CORE电压变低,不知是否问题?

楼主(2012-06-09):
一款老机子,acer 3680,待机3 5V正常,开机电流0.86,不亮机,也不掉电,
图纸上VCCCORE,是1.5V,实测供电电感两侧,一个1.16,一个1.25,电压偏低,不知是否有问题,
时钟,晶振都是ok,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应该正常吧,1.5只是参考吧

网友:
电压正常的

网友:
楼主PW电源你可要注意,电感前后的电压坑定不一样,至于为什么,你仔细看看

网友:
我也只能说是正常的吧

网友:
用万用表量电感两端肯定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你用波波测下两头电压,会更不正常,别吓着了,这个电压实测本来就不一定的,这个电压要看负载(CPU)运行时的负荷,在随时调节输出大小的,

网友:
量一下电容  可能是电容不良拉低了

网友:
这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机器好不好啊  应该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这个电压变化不会影响到你机器不开机的  查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查查时钟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