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2-06-09):
今天接手一台dell1536 amd 独显 进水的本,打开后有腐蚀的地方清理加电待机电流为l0.04A,电源管理为isl6237, en2 4.5v ,vin19.8
vcc5v 有线性5v输出 断开3.3v电感有3.3v电压,接上电感无电压,打3.3v对地阻值400欧姆无短路,进水的地方也没在isl6237周围无解特向大家求助

网友:
兄弟,能说明白点吗,最好附上图纸啊

网友:
兄弟不是哥们不给附上图纸实在是不会附啊
我的意思是说为什么拆下电感后有3v-alw电压,装上电感后没有呢?后面也没短路!

网友:
大多数情况就是 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