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电池能开机

楼主(2012-06-09):
HP CQ40用电池可以开机,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按开机键无反应,按键上有高电平,充电芯片已换了,还是不行,3.3V,5V都正常
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电源适配器是好的吗

网友:
见意查充电芯片电路

网友:
见过一个本本,插上适配器就不能光盘启动的....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有点忙没来看。问题已经解决了,这个本本一定要用原装电源适配器才能开机,之前用的直流稳压电源。谢谢大家

网友:
学习了,不过就是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