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ew9黑屏

楼主(2012-06-09):
几秒黑屏,拆开后用高压条,单根,四根都反复测试了,没有问题,测得时候还动一动线,
然后拆机状态加上驱动板,电源板(液晶屏朝下,开了一个多小时没黑)
装上试试看,又黑了,而且屏幕有点红,以为屏线没插好,插了几次都这样(绝望,以为屏被我弄坏了)
拆开让它躺下,屏幕朝下,显示颜色又正常了,但还是马上就黑屏,黑屏测有3.3on电压,
求大侠,怎么判断哪个灯管有问题?,测灯管一直亮的啊

网友(点评):
如果是灯管问题你测一下不就知道了啊!灯这不代表灯管是好的,有漏电也会这样的!

网友:
不太懂液晶,是不是没有装好,要是就是那里虚焊,帮你的顶下吧。

网友:
赶紧全换吧   测来测去 浪费时间     有测的这半天功夫早换好了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5.0
做维修要也成本来算

网友:
灯管有问题,,,,

网友:
你用你自己的灯管接在显示器的高压板上,你每次接三根你自己的灯管再加一根显示器的灯管,然后你就去测一下看,这样你就可以测出到底是哪根灯管坏了。

网友A:
多谢,拿一个2灯的,一对一对测可以么

网友:
想知道哪个数码管坏不是太难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代换法 手头备两组外接灯管 对比下就可以知道哪组管有问题  你不插屏线 看灯管能点亮不能 不能点亮就查电源板 能点亮 就插上屏线查驱动跟屏吧  小小白就知道这么多 共同探讨 一般人不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拿一个2灯的,一对一对测可以么

可以,不过这样就测不出那一根是坏的,只能测出那一对灯管是坏的,不过有时候两对灯管都有一根坏的,那你用一对灯管就测不出那些灯管是坏的了。

网友B:
手头正在修同型号的190ew9现象与楼主相同。用四灯高压条同时点原灯后一切正常,换回原高压板故障如旧,用原机高压板外接灯管显示正常,则说明原机高压板正常。很是纳闷原机恢复后,点亮发现屏幕左侧微暗因此怀疑灯管有问题。拆屏发现其中一只灯管发黑严重。换后开机4个小时一切正常。所以我建议楼主更换灯管吧。

网友:
单独测灯用维修电源供电,看电流变化即可知道哪个灯管有问题,正常的灯管基本电流都相差无几!相差大的那个找出来就对了!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不知道还有什么需要帮助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头正在修同型号的190ew9现象与楼主相同。用四灯高压条同时点原灯后一切正常,换回原高压板故障如旧,用原 ...

谢谢你的帮助,我也解决了,万般无奈之下我把屏全拆了,把灯管都拿出来用高压条再测还是好的,
然后我狠了狠心,把灯管都剥开来了,最终发现有一个焊点发黑,我把灯管全部焊一下后,暂时没问题了,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奇怪了,还好先网上看看,没有买电源板

网友:
谢谢大家,搞好了,确实是灯管,有一个焊点发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