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tft20w90ps1 触摸开关 开不机

楼主(2012-06-09):
各位前辈  今天接一AOC   tft20w90ps1   触摸开关无反应  开不了显示器   本人对显示器 不懂  。这个有通病吗 如何下手 谢谢

网友:
查一下电源输出有没有正常,如果正常的话,那就是驱动板的问题。如果你测到驱动板那里的5V、3.3V、1.8V都正常,那就可能是程序坏了或者触摸开关怀了。

网友:
哦 查查看 三Q

网友:
mcu自己刷吧

网友:
我今天也遇见了一个LG的。19宽屏的。也是触摸控制面板的。也是不开机。不管怎么触摸都不通电、电源指示灯不亮。但是可以确定是电源一体板没有问题,电压输出正常。但是没有修。一百多。客户嫌贵了。没有修。。个人觉得这个应该不叫有通病。

网友:
AOC的触摸按键板容易坏,而且还不好修,那个主芯片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