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不加电

楼主(2012-06-09):
电池不加电怎么修啊,适配器开机正常使用,用电池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充电芯片换了,系统总线CLK,DATA正常。电池你侦测有 1,3V。是神舟的板,版号H41,有什么不正常和要查的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等我2个月吧,笔记本学完了就可以解答你的问题了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查下系统总线有无波波

网友:
    裸板也不行?

网友:
在确定电池是好的情况下查下EC